关于做完BGA后的清洗问题。。。。。

楼主(2009-07-23):
请教各位做完BGA后,是如何彻底的清洗助焊剂(膏)的?

网友:
洗板水清洗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酒精.

网友:
我用的是天那水

网友:
天那水效果最好但毒性大

网友:
楼上各位,但是用这些清洗并不能真正达到像工厂里刚出来时的那么干净。。。。。用洗板水、酒精之类的洗完之后,表面看好像洗干净了,但用风枪一加热BGA芯片底部又会冒出助焊膏。。。。。。。。我想要像工厂里刚出来时的清洗效果。。。。。。。。不知如何才能办到。。。。。。。。

网友:
也可以的,不过投资要一千以上。买个可以放得下主板的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那清洗的时候不是要拆晶振吗?不知道工厂里面是怎么清洗的?

网友(2009-11-01):
工厂是放在专用的清洗液里,要好些工序,可以处理大批量的;如果只是清洗1片,那清洗成本也太高了,也很麻烦

网友:
我就是用超声波清洗器,效果很好.

网友:
洗板水清洗

网友:
对外观要求高就买免洗的助焊

网友:
对,用免洗的助焊,或用好洗 一下的助焊济

网友:
用异丙醇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