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800D屏闪

楼主(2009-07-23):
今天修一台方正颐和T5800D笔记本电脑屏幕闪烁故障,开机测试没发现有屏幕闪烁的现象,拍机身摇屏幕都没有发现闪烁,后来拨电源线时发现电源插头很烫手,再看电脑电源插孔附近也很高温,后来我用摄子碰触一下电源插孔的针脚发现松动,这样看来可能是因为电源接口松动引起电流过大而高温,并且客人所说的屏幕闪烁我估计也是这里引起的,原因就是当电源接口松动时电脑供电由外接电源转到电池供电,当电池供电时屏幕时变暗,电源供电时屏幕会变亮,如果电源接口的松动反反复复,那屏幕自然就会一下亮一下暗,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在闪烁。同时客人还说这台电脑有时开不了机,那也可能就是电源接口引起的,这样一来我就肯定问题了,拆开机器取出主板直接换掉电源接口即搞定所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I清华同方,方正等同一家工厂代工的都有那通病。电源口虚焊

网友:
闪屏我遇到的一般都是屏后面的芯片有虚焊,第一次听到过这样的,不过LZ讲得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精英代工的产品,电源口的问题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