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17寸宽频的HP-W17E

楼主(2009-07-23):
我有一台17寸宽频的HP-W17E开机白屏。什么都没有的。灯常亮的。是不是屏坏了。请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
屏和驱动板出现问题都会出现此类现象,需测试后方可知道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网友:
不一定屏坏了,查一下解码板

网友:
小心屏线!

网友:
先测一下屏供电。正常的话  用通用版点一下屏试试····就能确定啦啊

网友:
先检查屏的供电上去没有,如果上去了就看屏的保险烧可没有,屏的保险烧了就检查后面哪里短路

网友:
屏的保险没有烧。屏线好的。白屏的。不知道是不是驱动坏了。我没有别的驱动试的。

网友(2010-01-14):
谁有这个宽屏的程序啊

网友(2010-04-14):
多数是屏挂了

网友:
先点个屏看看在下结论。

网友:
想传个19的通用程序,可不会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