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来帮个忙吧——!!!

楼主(2009-07-23):
一块主板,型号不记了,开机跑7F,而且是一亮一灭,明显是不停复位,但是把CPU拿下,开机跑7F而且一直显示7F且复位灯长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假负载跟上CPU一样,所以就不会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cpu

网友:
不上U也跑马啊?换跑马卡或者刷BIOS看,在不行焊IO

网友:
换CPU 试一下,如果电压都正常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建议你先换块检测卡,再看看到底是怎么显示的,没有装CPU是不可能有代码显示的。一般来说跑到7F已经能显示了,等待按F1或者设置COMS。

网友:
我只是想问问你们有没有见过,没见过不要乱说好吧,谢谢!

网友:
开机一亮一灭就是“明显是不停复位”?思路有问题。主供电有问题有的时候也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