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花屏

楼主(2009-07-23):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这段时间的霉运
好像是从胎爆的那天开始的 头一天胎爆了 第二天又爆了
还要郁闷的是第三天又爆了
回到话题 花屏
显卡换过 显存也换过 问题一直没变
花还是一样的花
还有显卡供电芯片也换过 没用
请问一下  各位大虾 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外接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外接CRT试一下,如果花屏,就能断定问题是在主板上;若不花,问题在屏。在主板上的花,先看看屏线接口是否松动,屏线是否以前维修过,若屏蔽不好,干扰也能引起花屏;显卡是否虚焊等等

网友:
换过显卡还花?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LZ 也太心急了  排线和瓶本身的问题引起花屏的问题也不少啊

网友:
外接看下花不花,如果花的话,显卡有问题,如果不花,应该是屏或屏线的问题,有条件接个好的屏试下

网友:
外接试过 还是一样花  和插上屏一样花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啊。。。

网友:
那可能是你显卡及显存有脱焊的地方。或有数据线断路。板子有没压伤的地方。多注意下意外的伤害引起。

网友:
有可能显卡电路附近被长螺丝穿透中间层,可以找找看.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关心 我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刚拿来的初始故障就是这样的花
我也仔细观察过主板的外观 但没发现有什么看起来不舒服的地方

网友:
估计是显卡或显存没做好,重做过吧,再不行的话要换显卡与显存了。

网友:
1 先加焊显存 显卡 不行从做 2 屏线换根试试
不行就是屏自身的问题了
好像与其他的也没关系了

网友:
换个屏还花的话,看下主板的屏电路吧。加焊一下屏接口,插槽看。记得有一次修到个屏花的。搞了半天。原来板上插屏线的接口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