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723亮几秒就灭

楼主(2009-07-23):
HP1723开机几秒时正常
之后就黑屏
仔细看里面画面正常
只有灯管不亮
里面电源板上的电容有鼓的,全换后,还是一样
哪位大哥遇到过,给指点一下

网友:
先用单灯高压条逐一试试灯管 看看是不是有不亮的 如果没有检查高压条

网友:
一般是灯管坏了,我有碰到过几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过坏灯管的,高压板坏的多,查高压电路吧

网友:
嗯,高压电路确实有问题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问题,检查这部分。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测试有无12v,5v输出。外接灯管试试!外接灯管不亮!不亮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先检测下啊 是高压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外接灯管看下

网友:
是不是有的机器一根不亮也会导致全黑?

网友:
是不是有的机器一根不亮也会导致全黑?

              不是有的机器  是所有机器都这样  有一根不亮就保护

网友:
单根灯管坏不平衡会保护。

网友:
高压电路坏的多些,灯管坏的少。你换了电容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三只脚的元件。量下,看看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