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7-23):
一航嘉电源有两整流电路,如图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D1是从辅助电源变压器上一单独的一根线接出来的.DB是主整流桥C48 C49是22/50V的电容
图画的不好R3 4 10是8.2欧的电阻3个并联

网友:
刚才忘记说拉 该电路只在300w以上的电源里有250W的都没有

网友:
眼花啊!你用个《绘图助手》来画个好看点的图吧,论坛上有。

网友:
估计是emi之类的东西吧。说白了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飞线,缺斤少两的元件,不知道这样做想改善些什么?

网友:
可为什么只在300w以上的电源出现?250w印板上有符号但没元件.难道论坛上就没高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