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座漏电,向朋友求个维修方法,新的买不到

楼主(2009-07-23):
零五年的方正17纯平显示器,以前刚开机模糊,几分钟就能好,现在开机黑屏,要十多分钟才能清晰显示。我们这里买不到新管座,只能自己修了。
   拆下管座,见到管座上聚焦极放电腔是独立的,取下来看里面很干净,聚焦线光亮,没有严重腐蚀迹象,决定以处理放电腔腔壁的绝缘为重点,进行处理。由于放电腔内定位隔板多而间隙又小,我采用的是涂胶法:将703硅胶均匀涂覆于放电腔内壁,原则是阻断聚焦极放电凸片与地之间的漏电通路,涂完后把流到放电凸片和接地金属片上的少量硅胶擦干净,这样就能保证显像管的安全,不至于当聚焦极电压发生异常而损坏显像管。
   昨天修的,今天开机,显示已经正常了。虽然维修管座费时费力,但是有时又没有别的选择,希望朋友们把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传上来,大家交流一下。作为新手,我先谢谢大家

网友:
lz上个图看看行吧 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设备,所以修的时候没拍,现在显示器正用着呢,太抱歉了,下次修别的机子再想办法。欢迎朋友们一同来讨论

网友:
显示器的管座极少有坏的,不能把修电视的思路照搬,一般来说,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极大多数是高压包的聚焦组件老化造成的,换包吧

网友:
管座一般都是受潮引起聚焦级漏电造成模糊闪焦
楼主一般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好的洗板水浸泡一段时间,烘干就行

网友(2010-02-05):
以前这样处理过,但是很快就不行的了,我现在有个sony管座要换,还没找到配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