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芝PORTEGE A100开机解密

楼主(2009-07-23):
东芝PORTEGE A100开机密码。开机提示password= 怎么解决啊?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思绪 -4

网友:
呼呼,我没学过本本,台式机主板给主板放电就行了,就是让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4L 的高手  太高了

网友:
东芝的好像有后门解开机密码的吧,你打开内存盖看看,有没有齿形的标识

网友:
此款机器比较特殊,可以使用并口短路环进行解密。

网友:
看看这个,估计对你有帮助,机型是M100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4832-1-1.html

网友:
这招我也试过,只能对付M100可以用,但是对PORTEGE A100是不行的呀,密码是加在H8内的,换新料是不能用的,只能找和这快一样的料板,又找不到完全一样的料板。只能看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