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开机就是C1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9-07-23):
检测卡开机就是C1然后自动关机 检测卡没有跑码 一直C1到断电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内存原因,先测内存电压。

网友:
有的板子内存不过会断电的,先换内存试,不行就清洁插槽,再不行就检查内存电压上来了没
顺便说一下,以后提这样的问题,要说明牌子和型号

网友:
好多GA845的板就会出现这问题.过不了内存

网友: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CPU没过啊!!!

网友:
内存问题!检查内存、插槽和内存供电!

网友:
不一定全是内存的问题哦 CPU那上面的滤波电容也很有可能 检查滤波电容是不是老化了漏电~~

网友:
不会吧  开机就显c1应该是乱码吧   也就是相当于没跑码   从cpu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