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09-07-23):
今天修了一台IBM40,开始是短路,修好后,进系统就断电,进WIN PE也一样断电,VCO电源IC也换过了,内存,风扇都没有问题。没思路了
想问问兄弟们,我现在要从那里入手呀??
掉电

网友:
看看哪里缺电压啊

网友:
再在原来短路的地方详细检查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 ?

网友:
显卡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再说的清楚点,在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