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775原装大板CPU供电短路!奇怪现象!

楼主(2009-07-23):
本人做主板维修,今天接到三块INTLE 775针主板,全都是开机断电,检查发现是CPU供电有问题,把坏的场管换下来后,还是一样短路!没办法把驱动芯片换掉,就连下管也一起换掉还是老样子上电自动断电,没办法只能把这一组管全拆了,上CPU没问题了能通过了,我的了电源芯片是ADP3188,四相供电的,我这样一搞少了一相不知道能用多久,像这种问题怎么搞法呢?问题出在电源芯片那里还是其它哪个地方,望指教!!!

网友:
历害,这样都被你搞定了

网友:
为什么四相供电变三相供电也行啊,这样能正常用吗???

网友:
还是得把那一相修起来,不然缺了一相,另外3相的负载会增大,怕用不久的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把上管和下管分别都换成一样型号的

网友:
短时间应该不会有问题,可时间一久问题出来,少一路电流变化了,改变了原板的设计规则。

网友:
怕会用不了多久

网友:
没问题的 我试过将2相供电拆了一相  到现在都一个多月了都没返修

网友:
电源芯片换了就可.

网友:
我认为是电源检测模块出了问题 拆了~ 扔了~
还是崇拜楼猪啊 ~~ 强悍啊~~这样都成?!

网友:
ADP3188允许少一厢的啊!最好还是回原来的吧
!不修的话电流要比原来的大,可能不耐用哦

网友:
少一相供电这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
把那一对管子补上,找同样型号的。 要是换上还是你原来的故障,建议你在从I/O 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