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g776 有时开得起有时不行

楼主(2009-07-23):
明基 g776 开机亮绿灯 无显示 有叽 叽 叽 叽 的叫声 但有时又正常 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

网友:
根据经验应该是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
谢谢  问题解决了  是行部分虚焊了 开始是知道可能虚焊了 以为电源部分虚焊 没想到是行部分

网友:
大部分地方都加了焊 但问题依旧

网友:
开关了几次后就又不行了

网友:
1# 独角戏

网友:
朋友,你加焊下可疑点,应该是OK了。

网友:
谢谢  问题解决了  是尾板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