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因桥过热问题而自动关机怎么处理

楼主(2009-07-24):
最近有很多客户因板子桥过热而自动关机。又没有专门的散热设备可增加,所以一时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量下南北桥的电压有没偏高?不高就加散热片,若是CPU过热保护那就测CPU的温控的电路,都没问题就只能加强机箱的散热和气流的循环了

网友:
专门有桥的散热风扇,如果确实是桥热引起,加风扇就可解决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桥吧

网友:
散热不好,你换什么桥啊?楼上的你主意够骚的

网友:
很多都找不到散热片,在说又没有能固定的怎么办。。3###

网友:
你在淘宝上找,如果找不到,办法多的是,实在找不到,你就要学习做桥了,以后桥空焊的多

网友:
换片差不多的板

网友:
在芯片上加一块散热片,或着在机箱里加个风扇。

网友:
我通常都是把CPU风扇换成  青鸟  的,那种散热片的设计,在工作的过成中可以给整机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
那就谢谢大家了,我会更加努力学习争取以后也像你们帮我那样去帮助别人。

网友:
搞个风扇 对着吹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