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845主板内存报警

楼主(2009-07-24):
以查内存供电3.3(由登色3.3V直接供电,此供电为正常) 1.25V正常,时钟六个点都为1.06V正常,故障现象为诊断卡跑C1 后到BO报警(一长)内存不过!!!压北桥无果!  (本应刷BIOS的可手里没有呵呵)
  问: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换IO??还是??

网友:
部会板子DDR的供电为3.3V为正常吧???有不同意建吗???

网友:
修过几例bo是因为AD值不一样大原因

网友:
看内存AD线有无断线,刮内存槽,内存金手指。

网友:
32。768 有问题也不过内存

网友:
修过很多都是换槽子好了,一般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呵呵
我觉得ddr1内存3.3V供电不正常
楼主还是先查查给内存供电的mos管,看看有没有本体不良。

网友:
DDR内存供电应该是2.5V啊,楼主对这点都没搞清楚,建议多检测看是什么问题再说吧

网友:
难道没有个遇到过DDR1内存供电为3.3V的???我查过资料的确有供电为3.3V的!!
此板的内存供电由登色线直接提供的,不会错!!!

网友:
内存供电有点高。要是正常的话打下内存的AD线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
论坛板主们在那里???这块板也是我遇到的第一块内存供电为3.3V的,以前看到过资料上说内存供电有部份板为3.3V的!今天再次查了确有这样的资料!!!,此板内存供电与登色3.3V直接相通!!!
版主前辈们有遇到过吗???出来指点指点!!!

此板型号为:盈通Y845GV-L   谁有此板图纸啊???

网友:
先打下AD线阻值吧。

网友:
肯定是用的假负载测试的吧 假负载测试就是3.3 你查下7脚电压 91 92  184  3.3V内存肯定不正常

网友:
不说那么多了就说说有没有DDR1内存供电为3.3V的???

网友:
DDR1内存供电为3.3V的主板大把的有,MSI的845几乎全是3.3V的,这不是问题,DDR1的颗粒能在3.3V电压下稳定正常工作。

网友:
那楼上的为什么还有大把的高手就说没有呢???????还在那里误导!!!

网友:
很多杂牌板3.3V正常,我修过好多845的板3.3V是正常。

网友:
3.3V的有,我碰到过~~~~

建义先查AD值~~~

网友:
一般内存报警就不是BIOS问题,可以考虑换插槽看看

网友:
3.3V的确有的,是少数,建议表笔去测量槽,看3.3V是否到184脚, 1.3V是否到1脚,19 12电压是否相等都是3.3V吗?

网友:
3.3V内存供电很正常的啦。量一下AD值。再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