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最应该懂得的是什么 ?

楼主(2009-07-24):
一直想学主板维修,但电子基础又没有,请问各位,维修主板是不是通过一个万用表就可以检测到故障,还是多多需要掌握其他电子知识,这个问题问得实在是很幼稚,呵呵,每天还要上班,想晚上学或者早上学,却又觉得晚上亮度不够,早上时间不够.....

网友:
早上时间不够说明你起的不够早。学习维修主板主要是学习对它产生兴趣然后去这个论坛的新手区看看先。

网友:
工具首先要会使用,比如风枪,万用表,然后要了解主板的结构,一些关键点的电压,如果有这些基础了,你可以进行简单的主板维修了,哈哈,复杂的还要继续进修电路方面的,要自己会看着主板画出电路的水平,那你的水平就不是一般的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首先学会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电子元件的好坏,学会基本的开路测量,然后再学在路测量,跑线路

网友:
基礎要紮實,先去學習"電子基礎"這本書吧.

网友:
没容易的.要经过理论学习,动手实践.当然还要好工具等.

网友:
电子基础+细心

网友:
理论加实践

网友:
学习理论知识+实践
这样学成后,应该可以养家糊口吧。
先买论坛的书加维修光盘看看,很有新得。
老孙讲的太好了。

网友:
呵呵,只要自己肯用心学,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网友:
先学基础,学使用工具,学认元件等等,想一下就成高手不行

网友:
有足够的电子基础和一定量的技术+要有耐心奥

网友:
基地的光盘真不错,前天买了看了下。唯一奇怪的是孙老大怎么长着一副屠夫的样子,说话怎么那么斯文动听。嘿嘿。不听下真还看不出来。

网友(2009-08-29):
电子维修最重要的是兴趣,否则极有可能半途而废,先学习下电路基础再说

网友(2009-10-04):
回复 网友A:

哪买啊 学维修的光盘吗

网友:
个人总结:第一是培养兴趣;第二为持之以恒;第三为:选好工具并多加练习(最基本的为铬铁,风枪,万用表,假负载,打值卡)。第四为:选一本好书。恶补一些书中所讲的基础知识;第五为:投一名好师傅,勤学善问。(我看基地的月饼老师就相当不错。推荐之!!)
当然:本人也是刚刚入门,权当共勉!见笑了。

网友:
首先报个远程主板学习可以长进很多的
下面就可以开始开店维修咯

网友:
培养兴趣,多动手实验。

网友:
基地的光盘真不错,前天买了看了下。唯一奇怪的是孙老大怎么长着一副屠夫的样子,说话怎么那么斯文动听。嘿嘿。不听下真还看不出来。
引用 网友A:

我的妈呀,今天别人给我截图才看到。。。 伤自尊了。。。 下陆混混要配我精神损失费 必须地

网友:
引用更经典的一句话,杨总送俺的 “人不可貌相”

网友:
像你们说的那样学再多也只能是靠经验来猜测什么器件出问题,没办法做到点杀。假如主板是因某个贴片的小电阻坏掉的话就没办法修出来了。想修别人修不出来的板就要做到以下几点:知道大部分信号的作用、具有原版CAD的原理图纸以及PCB图纸、有万用表和示波器等、BGA拆焊台,IC拆除器、最重要是有个好的师傅。这样以后可以修别人修不出来的板,而且可以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