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7-24):
我的一块华硕P4U800-X主板 吹一下尘土以后就点不亮了 应该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你是否也把南桥把边也刷了啊 有可能是南桥里有灰尘.你加点洗板水用风枪吹下看看

网友:
能触发而不能点亮? 看跑什么码啊 各点电压正常吗? COMS电池和跳线 正常吗 内存、显卡有没有接触不良

都不仔细检查下 也不把测量结果说下 怎么确定故障啊

网友:
触发不了的

网友:
开机针上只有2伏 32K晶振上没电

网友:
晶振上没有压差吗·?
看你贴说是因为吹下灰尘就点不亮了
我认为楼主主要检查下是不是有掉件或是刮断线的地方·
介于吹灰前是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应该没什么坏的零件·
开关针上只有2V 晶振没压差
那跑跑线看看乃·`

网友:
查待机电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