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网卡装不上驱动

楼主(2009-07-24):
DELL C640网卡装不上驱动,用DELL官方的也不行,,用驱动人生等软件更新时根本不能识别到网卡,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换网卡芯片同样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办好,是否要加焊南桥,

网友:
有条件设备就加焊南桥。网卡是南桥管理的。

网友:
LZ 你可小问题 碰到大麻烦了

网友: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然,哎,真是,装驱动装不上,,插上网线灯亮的

网友:
换个SETUP版试试,不行应该就是南桥和网卡问题

网友:
直接建议客户购买外置网卡就好了, 或者看看mac地址 拿个ic好着没有,别bga个南桥,机器不亮了。

网友:
有条件设备就加焊南桥。网卡是南桥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