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都有三个场管电阻为0,是否必定是场管坏了?

楼主(2009-07-24):
我这里有两块有故障主板,一块是技嘉478能通电,但不跑码,一块是462,不通电。经测量, 发现它们都有三个场管电阻为0,是否必定是场管坏了?只所有有这个疑问,因为技嘉478电阻为0的场管分布是有规律的,第2,4,6个电阻为0,其它正常。462的板也是,1,3,5,7,电阻为0其它正常(上面字:T114  SRS2525L  ~+~,其它正常的上面没有这样的字)。我想如果场管坏也不可能坏得这么有规律吧?

听说有部分主板,在不加电的情况下场管无电阻,加电后才有电阻,是不是啊?

网友:
场管测试出来为0 不知道你测试的是2集体值还是主板加电后的电压
如果是电压 需要注意下出入级和控制级电压·如果输入没电压那输出肯定也会没电压的·、
如果是2集体值 那可以肯定的是场馆坏了

网友:
场管测试出来为0 不知道你测试的是2集体值还是主板加电后的电压
如果是电压 需要注意下出入级和控制级电压·如果输入没电压那输出肯定也会没电压的·、
如果是2集体值 那可以肯定的是场馆坏了
引用 网友A:

就这这里

网友:
你那是不是通下电就断了啊 如果上话应该是那管子影起的

网友:
上面字:T114  SRS2525L  ~+~,   这不是场管

    是快恢复二极管  那两个阻值 应该是通的

网友:
相当于肖特基管

网友:
就算是二极管这两个脚的正反电阻也不会为0呀,肯定坏了。根据你看你写的“~+~”应该是个半桥,从1和3脚对2脚正向电阻很小,但2对1和3脚正向电阻以及1和3脚之间电阻应该无穷大。

网友:
楼主那是二极管,那两个二极管我想在电路上有可能是并联的,不知道你是在线测量还是拆下来量的,在线量是不准的,要准确的判断元件的好坏都要拆下来测量的,不过,从字面上看你是没有元器件基础知识的,多加学习哦。

网友:
做维修先得学会认元器件,实在不行你看看下面的2个焊盘啊,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那2个脚本来就是通的

网友:
主板维修还是先打好基础再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