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ACER 3040 待机0.05 拉低 0.02

楼主(2009-07-24):
这款机器拿来的时候北桥和显卡都被人做过,待机0.05拉低到0.02 开机电流只上到0.20 复位灯常亮,3.3V和5V都正常 希望老师们给回帖
复位灯常亮

网友:
量一下其它电压是不是都有,如果有的话建议重新做北桥显卡。

网友:
被别人搞过的不好搞啊 先查供电 或是看看缺件不 以前换过的部件是不是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