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同行板 跑37 自动开机 急急

楼主(2009-07-24):
接一同行板   上电自动开机  跑37停住  跑到控制三极关 2话不说换了个好的  故障依旧 IO是华邦W83627HF 是不是IO的问题   还是SB的问题  有图  请问高手门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了

网友:
83627的IO自动上电一般都它的问题,你把IO换了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放下电看,一般都可以了,估计BIOS的比较多

网友:
自动上电一般都是IO的问题,但也有例外,先换IO试试

网友:
V星的主板有 上一次状态 功能
按关机键正常关机,下次就不自动上电了。

网友:
有很多主板BIOS默认的设置是记忆上次的电源状态,你直接用POWER看能关机否。能关的话在插电,看是不是自动开机。还是自动开机就先换IO试试

网友:
我也有同样一块板,检测卡跑31、停个三到四秒后就当在37不动了
检测卡跑26后才跑31的

网友:
是不是BIOS的设置问题喽,一般都有这个功能呀.

网友:
换IO,不行在请一下BIOS

网友:
你插个显卡就可以啦 我也维修了一快 MS-6566 刷BIOS 后不行 插个显卡就可以 这个就是 不插显卡不亮机的经典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