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SLI DELUXE保存BIOS后不能开机

楼主(2009-07-24):
ASUS M2N-SLI DELUXE,开机没显示,BIOS放电后不保存可以开机,一保存就不能开机(即使什么参数都不改),每次开机必须放电才能开机。不保存BIOS开机进XP一切正常,怎么用都没有问题。但正常关机后,又不能正常重启。板子上电池好的,BIOS刷过了,问题依旧。测试卡显示,不能启动的时候,READY信号灯常亮,能启动的话就是亮了灭掉,屏就亮了。另外,南桥(热管散热)较烫,不过感觉还在正常范围内。
从前见过一片P4P800SE,也是同样故障,难道华硕真是疑难杂症的化身!!!???

网友:
1.32.768晶振引起
2.谐振电容漏电引起
3.电池没有电了
4.南桥老化引起.
5.BIOS
这种情况刷BIOS好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BIOS电路问题,看看BIOS电路到南桥的线路之间的元件,还有一个就是南桥了。然后换一个电池试一下。也许电池没电也许电池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