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电脑的主板问题

楼主(2009-07-24):
神舟电脑的主板 上775的cpu ddr1内存 插上显卡,内存代码走到d5断电自动再开机到d5又断电一直循环,不插显卡,接内存代码可以过,只接显卡代码到e0 不知哪里有问题,
内存ad线以量过都正常,电压也对

网友:
显卡插槽下面有一排电容!这一排电容往下点有一个单独的好像是6.3V1000的电解电容!换了它!

网友:
楼上说的像是那么回事,楼主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