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心地飞翔一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7-24):
你好,用了你的维修工具1.8的,测了5200的花屏显卡,可这块显卡花的看不清测试结果,我在哪能找到查看这个测试结果?测的时候我没有接硬盘,只用光驱和你的工具盘

网友:
测试后会产生一个日志文件,你可以接个软驱,把这个日志文件,copy到软盘上。

网友:
你用这个dos命令试试:
copy  report.txt  d:

网友:
现在可以了

网友:
对我非常有用!我也纳闷呢,运行软件生产的日志文件在当前目录下,我也在想该怎么保存到硬盘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