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正屏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5841第3脚VIN10V电压跳动第7脚VDD10V电压跳动

楼主(2009-07-24):
联想17寸正屏液晶,型号LXM-L17AB
电源高压一体板他的桥堆是正级负极正极负极,220V到桥堆第三脚正极,第一脚正级有300V电压轻微跳动然后分两路,
一路经过一个电阻R818 100K到变压器第三脚再经D802和D803到变压器第四脚再经过电感到开关管D极,D极有300V电压轻微跳动
一路经过一个电阻R804红黑绿金是2000K到SG5841第3脚,此电阻这头是300V轻微跳动,到第3脚那头VIN有10V电压轻微跳动第7脚VDD10V电压轻微跳动,光藕是好的,直流电12V有2V电,5V有0.5V电
变压器第二脚经过D804再经过R807 2.2 再经过ZD501到5841第7脚
5841第一脚和第四脚有一个电阻连起来是30K
此电路板最开始的问题是雷击开关管烧了我用K2645替,电源芯片SG5841JDZ我用SG5841替,0.47欧电阻烧,换了,再就是R818电阻烧了我用100K替也用几十K替故障一样
求维修思路及图纸

网友:
LZ换完后还有电压跳动,可以用断开法来测电压,这样找问题应该好找,建议把电容全换了

网友(2009-10-24):
这种问题我也常遇到啊!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个A/D转换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修哦
思维很容易偏向自己  确定自己换的东西肯定是对的
建议楼主换原装板吧,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