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跑到13就停了 急。。。。

楼主(2009-07-24):
V星G31跑了13就停了。。要清一下CMOS才可以点亮。。。每次都是清一下就可以点亮一次。。电源也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连CPU都换了几个。。主板换了3片,,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cpu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 档13说明没过显卡 ,刷刷bios应该能好

网友:
是新的主板哦。。。3片都是一样的问题。。换了G41就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找到问题了。是测试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有的时候V星主板跑13多可以亮,那下次可要注意哦!呵呵

网友:
晕,~~~~~都换了3块主板了,还说主板问题,哈哈~~

网友:
不要太相信测试卡

网友:
测试卡只是一个辅助的检测工具,很多时候还是 相信自己 的经验。

网友:
眼见为实,太没经验了

网友:
尽信卡还不如无卡

网友(2010-03-18):
上测试卡 就不往下跑码了?

网友(2013-01-01):
V星G31跑了13就停了。。要清一下CMOS才可以点亮。。。每次都是清一下就可以点亮一次。。电源也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连CPU都换了几个。。主板换了3片,,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也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还没有修好呢 ?我明天也把诊断卡不插试试,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高科技误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