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TEA1530A坏了

楼主(2009-07-24):
一台联想L193宽屏液晶,不开机,灯也不亮,拆开测电源输出低。14V只有5V,5V只有2V。
测电源IC TEA1530A 数据如下,周边元件未测出短路开路。

1#  10V     8# 300v
2#  0         7#
3#  0         6#  0.1v
4#  0         5#  0.6v

网友:
看样子,电源IC不正常,换个试试

网友:
是的,是IC坏了,这款IC很爱坏的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图,你的第七脚怎么没标出来啊?没有任何一样都不会工作,先查查,再换IC吧,要不换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的。

网友:
呵呵,那个脚是空脚,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