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显卡花屏不知是那一个显存出错

楼主(2009-07-24):
出错的为B32和B45

网友:
只有4个显存。全部在正面.上面的那个显存为
                 U16             U15

                                                       U14

                                                     U13

网友:
显卡的型号为X550X    DDR3
                                  X550   128M   128MB    128BIT   DDR3

                          显存的型号为HY181256321F---2S

HYB18H256321F--2S???------新诚达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测试软件,我也有这个一样的花屏显卡,没有软件,你可以发个上来吗

网友:
是的!我出有批X550显卡都是这样的!是一代显存的!都拿它没有办法!

网友:
不是一代的显存

网友:
在论坛下个 N5 N6 装个 纯DOS检察下,
按常规是:        4          3

网友:
查U16周边

网友:
楼主,我加焊了U16以后,上机测试不花屏了,不知可不可以用的长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测试的? 是不是月饼的那个?  好用不? 我也想要个

网友:
按以前的经验,应该是主芯片上头左边的前后两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