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换高压板后关机白屏

楼主(2009-07-24):
有个三星943NW的液晶 升压变压器坏了,改了通用高压条后关机白屏,(只接了电源,地线,触发,主板上的线断开了的)请教高手是不是没接亮度控制线的原因。

网友:
不是没接亮度线,估计你以前板上的芯片没拆完,高压振荡芯片反馈脚也要断开

网友:
关机白屏是高压板还在工作,on/off线没接还是电平不对

网友:
on/off线没接,接到调光上面了

网友:
是你的开关接错了,白屏就是高压还在工作

网友:
你把ON/OFF接到ADJ上了

网友:
,on/off线没接还是电平不对

网友:
开关接错了

网友:
查一下on/off线有没有接

网友:
这有可能有两种原因了,一是你ON/OFF接错,接到ADJ,如果是这样,你开机时,应该没有亮度调节。二是你的高压条的开关信号与你主板上的相反了。如果原高压条是低(高)开,你买的高压条是高(低)开,那就会有这种情况的。先要测量准确再说。可以考虑接个三极管,改变一下电路。如果实在不行,就送修吧。

网友:
你接电源是不是只接了12v,如果是就ok。
如果你同时也接了5v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以前试过。

网友:
亮度和开关信号接错了,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