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7-24):
进系统一会就掉电,用风扇吹时间长些才掉电。换个风扇后同样问题。BIOS不掉电但是CPU温度很高。运行WINDOWS PE一进桌面就掉电。
Windows

网友:
楼主可以加灶一下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是AMD的CPU吗?CPU底座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有虚焊的,查CPU供电芯片,和电感看看,
要是AMD的CPU就有可能是CPU座虚焊

网友:
我也有一台比给你这个问题一样的,但是还没有解决,故障差不多,进系统,5分钟左右,就掉了,我还在研究中,要是楼主你那机解决问题的,发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是否是SIS北桥的那款机器,如果是的话加焊下CPU座,碰到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一开始做的SIS桥,结果撑不到几天就会返修,后来试了加焊CPU座,两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回来。

网友:
A6000只是一个系列还分好多型号!建议楼主下次在发帖告诉大家一个详细的型号!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底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