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70FT 行幅过大

楼主(2009-07-24):
爱国者770FT 行幅过大,调到最小还是超过屏幕两边,(调节时大小是有变化的)
而且屏幕左右两边3CM附近的字体明显变得很窄,中间的字体就正常
电路板高压包下面的电容是多大的,这个电容烧黑了,看不清了
字体

网友:
高压包下面的应该是行逆程电容吧?0.03UF左右吧?

网友:
应该是行反馈的吧,行反馈有问题会引起行幅不正常的

网友:
帮我看看这烧坏的电容是多大的,是什么作用的,拆掉有没影响?

网友:
检测电容有没有坏,行幅过大检测行部分有关电路: TIP122 IRF634,行反馈。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不关事.问题出在校正电路上.用手摸一下几只校正管的温度来判断一下.

网友:
逆程电容,阻尼管,行幅管周边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