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没电压的疑问?

楼主(2009-07-24):
请问:一CRT显示器G2电压在开机时从300V以上然后降到0V止,G1开机时电压从-150V升至-0.8V,灯丝要亮,G2断开测过 ,故障一样:指示灯长亮,黑屏。

没得办法了,求助啊!

网友:
进入待机状态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行电路启动就保护了,查行电路各部分

网友:
师付说灯丝亮的,行就在正常工作,你说的行电路是指什么?
引用 网友A:

你师父说的是电视不是显示器。电视机灯丝供电是从高压包出来的,是交流供电,所以灯丝亮行工作整体来说就是正常的,显示器灯丝供电是由开关电源直接整流出来的直流,灯丝亮只是说明,开关电源工作,和控制电路工作很大可能是正常的(正常情况下,控制电路正常,说明从显卡检测的信号正常,DPMF灯丝电压控制正常。)

网友:
看你说的开机时G1一开始-150V就是不正常了,查G1电路.........................

网友:
很明显,行工作了一会就停止了,你没有接主机或者主机有故障也会这样的。行保护也会这样的,首先得弄清是啥原因吧。

网友:
很明显,行工作了一会就停止了,你没有接主机或者主机有故障也会这样的。行保护也会这样的,首先得弄清是啥原因吧。
引用 网友B:

接主机故障一样的,主机没问题

网友A:
你师父说的是电视不是显示器。电视机灯丝供电是从高压包出来的,是交流供电,所以灯丝亮行工作整体来说就是正常的,显示器灯丝供电是由开关电源直接整流出来的直流,灯丝亮只是说明,开关电源工作,和控制电路工作 ...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