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7300GT,256M杂牌显卡运行3D死机

楼主(2009-07-24):
是网吧的显卡,客户说以前风扇不转,用一段时间就死机,现在装上了新风扇还是用一个多小就死机,运行3D跑了10多分钟就死机了, 画面卡着不动,手摸散热片很热,测量GPU供电只有1.05V好像偏低了,其他电压正常。测量金手指AD线正常,请版主看看,该怎么修,谢谢
显卡

网友:
如果你的测试工具没有故障,这个电压确定低!
现在的故障你应该重新检查一下。很有可能是GPU内部不良了。。

网友:
这是散热引起的死机!应该是散热不良!查查CPU风扇旁的三极管是不是老化了!它会引起CPU转速慢,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