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

楼主(2009-07-24):
小弟有款联想机器诊断卡跑2C28,电流能跳变到0。86,然后就不正常的一直涨到1A多掉电,小弟估计是没过内存,北桥已经换过了,内存供电正常,内存槽也加焊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佬什么型号的机器,楼主可以试试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已经刷过了~

网友:
LZ的是独显还是集显,独显查显卡,集显查北桥,再不行查IO看看

网友:
这个代码是内存不过 跑2C28就不跑了?? 你在看看你做的北桥吧  做不好也会掉电的

网友:
机器是联想天逸Y200,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北桥做过几次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查北桥再不行查IO

网友:
先检测内存槽PIN脚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如阻抗OK,再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