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是哪几个颗粒有问题?

楼主(2009-07-24):
一条双面256M的DDR,颗粒为HY5DU2822AT-K,好的内存为128M,检测图如下,请问是哪几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你试看一下哪一个显存灰尘多,就换试试!或者用手去摸摸看那个发热大,那样也行的

网友:
只看测试结果的话,是3。4。5。6。7片颗粒坏了

网友:
你也应该看看内存的表面嘛!灰尘也会造成这样的!

网友:
3楼的,单面看是你说的,可我这条是双面的。

网友:
3、4颗的整组RANK,还有5、6颗的,极有可能都坏掉了其中的最少一颗。第7颗查一下引脚相关。

网友:
全是22欧姆的排阻坏了,换了5、6个,好了。

网友:
第7颗是典型的引脚(或电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