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M700开机不亮

楼主(2009-07-24):
康柏 M700开机不亮,刚开始掉电,北桥发烫我做了北桥。现在不亮。电流到0.8多安。请高手指点
掉电

网友:
桥发烫先查供电是否正常。故障可能还在北桥那一块

网友:
看一下内存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开机有0。8A,应该还有一些电压没有出来,你量一下看看

网友:
0.8了,康柏M700没独显,有可能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缺少电压电流应该小!
要不北桥做短路了!

网友:
0.8了,应该还是北桥问题,你量一下北桥的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