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限制怎么解决???

楼主(2009-07-24):
我的电脑采用网通pppoe上网,现在用一个4口路由器上带3台电脑,通过设置其它两台电脑都能正常上网,IP均采用自动获取。
唯独有台显示"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黄色感叹号。这样也就没有办法上网了,ping路由器IP无法连接,设置IP的请说下具体怎么设置包括其它两台点电脑。因为设置IP后本地连接解决了但是还是不能上网,最主要的问题是用路由器怎么才能3台电脑同时上网,暂时先不考虑网通屏蔽问题。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双击受限制的图标,点属性!然后看到有一个Internet协议(TPC/IP),双击进去。然后设置本地IP,IP一般都为:    IP地址:192.168.1.100(可从1-255)
          子网:(默认)
          默认网关:192.168.1.1
令一种就是:192.168.0.1(1-255)
          子网:同上
          网关:192.168.0.1
这个是根据你的路由器上面的IP来设定的!要是还是不晓得,拿路由器的说明书看。他上面有默认IP的!

网友:
两太台能用证明猫和路游方面没问题,问题就在那不能上网的电脑,你可以般能上网的电脑到不能上网的线上看能不能上,不能上网线问题,能上,电脑问题,再换个网卡,不行重装,不行,不可能

网友:
你电脑的DHCP服务是不是关闭了啊

网友:
网线 没插好吧,碰到N次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DHCP问题,未自动分配ip地址造成的

网友:
跟电信公司也有关,打电话到电信公司问问,碰到好几次啦。上面的也是这种问题的答案。

网友:
小本没获取到IP,以前遇到过"卸掉网卡驱动然后在装上"就OK了

网友:
1.确定路由器的相应端口是否有问题;
2.确定网线有没有问题;
3.确定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解决三台电脑的互联问题,然后再解决上网问题,一般这种问题可能和网张有关。

网友: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先手动配置一个IP地址,然后你去PING 127.0.0.1再做其他的一步一步就能够解决。和本机的DHCP 是佛启用无关的

网友:
你连PING 路由器都没有PING通,证明你这台电脑网络设置有问题。另外两台电脑能不能PING到这台电脑。你的路由分配是指定IP,还是开了DHCP。你都没讲清,先用XP网络里的修复试试,换个端口看看,换个线。

网友:
大多数为!网线故障

网友(2010-02-06):
换水晶头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
卸载IPV6
怎么卸载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指定一下IP地址就不出了

网友:
设好和路由一个网段的ip地址,网关设置为路由地址!设好dns,就可以上网了,不需要dhcp了!
如果还不行,看看mac地址是否出错!!

网友:
估计是网卡搜索能力不是那么强,按照2楼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碰到过这类问题,有时候重启又好,建议手动IP

网友:
PING都PING不通啊   有可能是你的网卡和网线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