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要重启才可以进系统

楼主(2009-07-24):
东芝笔记本开机后,屏幕提示按F1键,但按F1键又不能进去,外接键盘按F1键才可以进BIOS,在BIOS中设置好选项可以保存,保存后重启可以正常进系统。但在桌面重启或关机后又提示按F1。又要再一次重启才可以进系统。这是什么原因?高手们,请指教!

网友:
COMS电池是否有电。短接放下电。。

网友:
COMS电池是有电,我试过不插电池也不行

网友:
先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把外设备全部拔了!看行不行(网线可不拔)

网友:
要外接键盘才可以进BIOS的

网友:
把BIOS 放电要是还不行的话
  就考虑下 I/O    或是南桥

网友:
估计键盘坏了 挡机 叫你按F1 或有某些设置不对的   查时间 BIOS电池 和BIOS设置!

网友:
设置问题或者CMOS电路问题!
重点还要看F1报错的内容!

网友:
开机就提示检查系统,要按F1键,但按F1没反应,外接键盘按F1才可以进BIOS。开机就提示检查系统,要按F1键,不用外接键盘直接重启又会正常进系统的。关机或重启又会提示检查系统,要按F1键,再重启又会正常进系统。不知为咩?

网友:
拆了键盘开机就不再提示检查系统,要按F1键,开机就正常进系统。这样就是键盘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