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7吋纯平显示器,老是自己磁化,周围没有问题磁场!

楼主(2009-07-24):
一台联想17吋纯平显示器,老是自己磁化,周围没有问题磁场!
   相同环境下,别的显示都用的好好的,但是这一台显示器老是自己磁化,消磁后过不了多久又磁化了!

网友:
好复杂啊     晕  希望你能搞好

网友:
开机检查下,先检查下他里面的周边,也要检查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应该换一个同规格的好的消磁电阻,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消磁线圈是不是开路了  没有建议换个消磁电阻试试
   还是不行的话就是显像管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消磁电阻试试,顺便检查一下继电器是否损坏。

网友:
谢谢,等找来消磁电阻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