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Y18C掉电请关注

楼主(2009-07-24):
客户送修的SONY VGN-Y18C,陈述进水,见键盘芯片PC97551进了点水腐蚀了,键盘不能使用,清理后装机进系统掉电,有时候到XP滚动条的时候就掉了,现在已经换掉97551以及CPU供电芯片MAX1907A故障依旧,请论坛高手指教,不胜感激涕零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接着搞南桥

网友:
进系统掉电是不是过热 或是芯片性能不良
上电摸那个芯片过热
最后在考虑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