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绘图助手中元件是竖着的,怎样让它横着呢?

楼主(2009-07-24):
请问:绘图助手中元件是竖着的,怎样让它横着呢?还有,没有找到擦除的方法。

网友:
晕,你看帮助提示不就行了吗?空格就是旋转,还有三极管的翻转,自己去看。

网友:
谢谢!旋转解决了,修改、删除也解决了。

网友:
点选要删除的器件或线条,此时器件或线条变成蓝色。按Delete键或点 编辑=>删除

网友:
使用提示:
  1.一般情况下,点击鼠标只可以选中一个物体。如果在点击的同时按住Shift键,就可以进行多选。
  2.一幅图形绘制完成后,如果希望将图形插入到文档编辑程序中,可以点击菜单“文件”->“导出”,就可以将图形保存为位图格式。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是点击工具栏中的“以位图格式复制到剪贴板中”按钮,然后切换到文档编辑器,粘贴即可。
  3.在绘制电路元件时,如电阻,按下空格键可以对所要绘制的元件进行旋转。对另外的一些元件,如三极管,按下‘X’键或‘Y’键,则可以进行水平或垂直旋转。
  4.绘制各种直线时,按下Shift键可以绘制水平、垂直或45度的线。
  5.双击某个物体一般会弹出设置该物体各种属性的对话框。在某一物体被选中的情况下,按回车键有同样效果。
  6.如果同时打开多个文档进行编辑,可以通过按Ctrl+Tab在不同的文档间进行切换,也可通过菜单“窗口”->“下一窗口”进行切换。
  7.由于工具栏较多,占据较大的屏幕面积,您可以通过菜单“视图”将您所不需要的工具栏隐藏。
  8.本软件的注册码是和您所使用的计算机有关的,您的注册码和其它用户的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要将您的注册码告诉其它用户,也不要试图输入其它用户的注册码。
  9.本软件支持批量操作:您在打开文件时,可以按住Shift键选择多个文件同时进行打开。您在保存文件时,可以选择菜单命令“文件”->“全部保存”,或者使用快捷键Ctrl + Shift + S。您在关闭文件时,可以选择菜单命令“窗口”->“全部关闭”。
  10.当您选中某个物体时侯,您可以使用四个方向的箭头键来细微地移动它。如果当前没有任何被选中的物体,四个箭头键的功能是移动视图。

网友:
好像不能直接保存为jpg形式,只好用截图保存。

网友:
我以前哪个找不到了,共享一下吧.

网友:
这个破解版相当之不稳定,而且元件太少,场效应管的图标都没有,字体、颜色的设置也有问题。不过胜在方便,只能多多存盘了。图片我一般是用acdsee或画图保存为gif或者png的,尤其是png,画质好,体积小,强烈推荐。

网友:
我有个在绘图助手里制造场效应管的办法。虽然麻烦了点,总比没有的好。下面是效果。比三极管什么的大上许多,但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