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NX7400无法充电

楼主(2009-07-24):
求助 HP NX7400无法充电
特别说明:电源、电池测试过是好的!
这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啦!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在系统下也看到有充电出来、但是插上电源1-2个小时都是无法充进去、电池还是5%的!
没有变化!
主板
求助

网友:
查下放电电路,供电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或是场管问题

网友:
有动作 没电流,芯片坏或者芯片外围的保险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电池出来的MOS有坏的!外围电路等!

网友:
謝謝各位兄弟了!
不好查
查不出來燒的東西
唉
拿到別人那裏修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