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 BIOS 硬盘解密

楼主(2009-07-24):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宏碁的上网本  显示一切正常  就是SIOS 和硬盘都加密了 是办公用的里面有重要质料 , 接到后想用软件把BIOS 密码破了 但是试了几个都不行  只好拆开瞧瞧了  拆开放下电 BIOS密码是没有了 可以进BIOS了  但是硬盘密码还有   把硬盘挂台式机上 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见硬盘 但是在我的电脑 或是磁盘管理器中均找不到  , 好像是硬盘的密码写在硬盘的O磁道上 不知道 怎末处理  求助中 !! 希望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
找专业的解密,用PC3000和XLY可以解

网友:
请问在bios加密的情况下,你是如何使用软件解密的?  都无法正常自检通过了,你是怎么使用光盘引导呢?  第二个问题是,放电解决了bios密码,莫非这个主板没有24,或者93c系列ic?

硬盘是什么牌子的,如果是希捷或者日立,我100%可以解密硬盘密码的,拿个是小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是ZG5的本本,宏基的上网本。二楼问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我在工厂的时候。组装的都是日立的  160G   ,昨天还有客户送来一台呢。这个板子是没有 24 Flash rom 的 ,楼主说的放电会把BIOS 的密码消掉 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
写错楼号了,呵呵 是三楼!  他问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   呵呵

网友:
XLY可以解密呀!

网友:
日立硬盘解密小意思,在硬盘板块,有我的 日立硬盘解密视频,自己找找,下载看看了。

附上解密视频帖子额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2057-1-2.html

网友:
各位高手 谢谢了  !!

   这个小弟还是没有搞定  没有软件  只好找专业的了

   对了  说的那个MHDD不是很好用   我试了一下

   1、找相同好硬盘一块
2、用好硬盘进MHDD,用PWD进入加密状态,到输入密码的地方
3、不断电,直接用要解密的盘体(无电路板)换掉好盘体
4、输入密码
5、解除密码(用unlock,dispwd)
解除成功,OK!

网友:
各位高手 谢谢了  !!

   这个小弟还是没有搞定  没有软件  只好找专业的了

   对了  说的那个MHDD不是很好用   我试了一下

   1、找相同好硬盘一块
2、用好硬盘进MHDD,用PWD进入加密状态,到输入密码的地方
3、不断电,直接用要解密的盘体(无电路板)换掉好盘体
4、输入密码
5、解除密码(用unlock,dispwd)
解除成功,OK!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