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跑码出25/26 维修的路线

楼主(2009-07-24):
用替换法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从何下手呢

网友:
什么板子,是否独立显卡?描述清楚点

网友:
一般代码跑到26都可以点亮了  要是还不亮就看看显卡那有没有跳线或是AGP插槽有没有跪针  25也是显卡不对

网友:
显卡的供电正常吗?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独立显卡,换过了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PCI显卡,主板是915的芯片,haier品牌主机

网友:
查pci插槽的供电时钟复位  看看都有吗

网友:
压北桥试试!!!

网友:
等有空了试一下,给大家个信,这两天公司做个监控的工地

网友:
试了没有供电了,,,

网友:
25是显卡的问题,我碰到过。换了个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