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82风筒的请帮助下。。。

楼主(2009-07-24):
(1)我的882用了几年了,一直好好的,近几日它的风扇电机有点怪,时正常(转速快)时慢,现在好了,干脆就一直很慢的转,风筒出风口的风量很弱------难不成该换电机了?
(2)以前做南桥3.5档就行,而且里边的加热丝从侧边往里看也只是微微的暗红,现在拔在2.5档不一会就老红老红了都快成“亮”来形容了-----估计是因为风扇转数的问题间接引起的?
(3)手动开关,拔置中间的“冷风档”后,现在居然仍然有温度上升,只是很低罢了,用手摸感觉很烫的程度。
大家对882有维修的经验吗?请教下,还没敢拆,太贵了。。。

网友:
882 好?还是那个司利登的2031?还是2310来着(700左右?它俩风筒出风处的直径谁大点呢?
两者之间谁的质量好?效果好?
希望大家路过就给个答案吧,就当给自己加个经验,先行谢过。

网友:
882更好点。风力小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
那我还是修好我的882吧
-----------------------------------------
终于拆开了,电机是好的!电压是9V,一个8脚芯片类似(NE5532样子的)控制一个“三级管”看不清,我猜可能是可控硅给发热丝,
电机里的供电有一根进了加热芯里面。。。。
没头绪了

网友:
NO.882 的风速HG 2310小些, 使用的话感觉都差不多,都挺不错。HG2310价格还要便宜一些。

网友:
谢谢“陪秋”
陪秋哥,您这两个都用过啊?!厉害!!
我的882,用了几年了,平时不是掉地上要么就是没注意摔,扔的,一直没有问题,就前两天倒下了。。。不打算修了,一个电机就要140大元。。。控制电路板还没有现在卖的。。。
“HG2310价格还要便宜一些。。。”喜欢它的液晶!嗯,感谢老大的帮助!!!我想换一个试下。
但愿2310别太爱坏!!!

网友:
882的电路板,就一个小圆板,再啥也都没了。就这样我都不打算修了。。。
希望2310的质量一定要耐实。。。
正常使用的话能用上几年呢??

网友:
882的风机是不调速的,它的两根线一根直接220V,另一根连接到发热芯里的电热丝后再和220V相连,我DIY的BGA焊台风机供电线都引出来了外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