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560UF 200WV 电容.

楼主(2009-07-24):
这电容鼓起来了。 需要更换不?上图是王道

网友:
还有200WV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的电容本身包装的塑料皮就是鼓的,你要看铝壳鼓不鼓。
200WV就是200v

网友:
说得对!用手轻轻按一下就可感觉是塑料皮鼓还是铝壳鼓,铝壳不鼓就没问题。

网友:
哦.懂了.谢谢.因为我看有的塑料皮不鼓.以为鼓了就爆了

网友:
还有200WV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A:

后缀为WV则表示Working Voltage,工作时的电压。

网友:
这两个电容是正常的啊,修个好多长城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电容有问题可以电源不工作,或者PG电压不对

网友:
长城的电源大都用的是HEC的电容,单个鼓包的原因是由于该电源电容均压电阻开路造成的,二是电源风扇转速慢或停转造成二个都有鼓包的现象。当然鼓包的电容一定是要更换的。否则轻则电源不工作,重则电源管烧毁。

网友:
我就是做电容的.一般国产的好的就用个3.4年.它主要指标就会降.而它的漏电流和损耗就就会变大.有时即使容量好的也不行.你们也测不出.手上有的话建议更换.并且是最近的.而一些私人企业为了成本都会用一些低挡原材料.一般在生产时有正副20%的允许公差.投料时都是打的负公差.那么你就可想而知了.里面的电解液都是大厂的下脚料.对铝箔的修复和性能的稳定都是达不到的.所以有时随便从老板拆一个换上也不是个好办法.尤其是电源上.曾经碰到过容量都好的.就是不行.把几个全换了新的之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