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f4ts主板故障维修!

楼主(2009-07-24):
昂达nf4ts主板,开机后显示器黑屏并且灯闪,cpu风扇和显卡风扇正常转动,pc喇叭不报警,电源开关好使,按复位开关就关机,本人是维修家电的,对维修主板没有经验,望高人指点应该从何下手,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什么损坏,可以维修吗?主板有两个6.3v1500uf的电容鼓包了,我也换掉了,就是给内存供电的5V电容,可是故障依旧。

网友:
呵呵  你那是什么板啊 !是不是754的啊!你有没诊断卡啊!你这样说有很大的范围的,很难叫人说的清楚,不过那板桥容易空焊

网友:
是am2的,刚才看了一遍网上的视频N61gt的维修,也是因为电容起鼓导致的毛病,原来那个rt9202也损坏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上诊断卡没有码显示,量了下rt9202的5脚电源5V正常,可是8脚输出只有0.64V,是不是坏了呢,手头没有这个元件啊,愁人。

网友:
还有个问题,输出的mos管让我拆坏了一个,型号是FR3707Z,我用phd3055E代换可以吗?

网友:
可以代换 网上可以查的到

网友:
谢谢大家,估计还是那个9202坏了,好像是昂达主板的通病。现在主板让朋友拿到售后的地方去试试能给修不,不行就自己找件修。今天看了下手头有个主板上有rt9173,不知道能不能代换rt9202.

网友(2009-12-28):
RT9173 是内存电路的。不能代换的。去基地网店买点。这种板子维修的多。

网友:
呵呵  你那是什么板啊 !是不是754的啊!你有没诊断卡啊!你这样说有很大的范围的,很难叫人说的清楚,不过那板桥容易空焊
引用 网友A:

嗯,5V内存供电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