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9-07-24):
我有一块盈通845E的主板无法进系统,一开始以为是硬盘的故障,结果换了硬盘还是一样,XP的滚动条出不来,就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烁,后来我又换了电源,显卡,结果都不行,特来向高手请教一下究竟是哪里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好像有点搞不清头绪,先看看BIOS自检能不能通过,能通过就是硬件没有问题,如果还不能进入系统,可能是BIOS设置有问题,可以载入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你用纯安装的试一下,再用GHOST,这个是你的硬盘引导出错.

网友:
如果排除硬盘问题,那就刷BIOS,否则就是南桥

网友:
LZ換過內存沒有啊!換條內存試試!~我遇到過是內存問題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内存问题的,,能进行ghost 但是不能进入系统画面

网友:
用安装版的XP   估计就好了,,这个板子估计不支持 GHOST的XP

碰到过数次

网友:
可以说除了主板我啥都换过了,就是不行啊,系统硬装也不行,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安装版 也不可以吗  还是那个样子吗?  只有光标吗

网友:
硬盘是新的吗?   先低格再装一步步安装版!

网友:
应该是主板内在插槽接触的问题,和内存的关系很大

网友:
用安装版的XP,能进入系统画面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把内存把掉换条。。或重插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光盘进一下PE系统试试,如果还是进不了的话说明你的IDE至南桥出了问题,可以打一个IDE数据脚的阻值

网友:
把C盘格式化再装就行了,最好清装

网友:
如果用装版,能够找到硬盘的就没有问题,先不要用ghost

网友:
测量IDE针脚的阻值

网友:
这个问题是硬盘的主分区还没有激活。进入dos用FDISK 看下主分区有A吗?如果没有,进入2 点下就行

网友:
给BLOS放下电试试!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内存问题的,,能进行ghost 但是不能进入系统画面,后就是黑屏,换了内存就好了。还有一次遇到过IDE接口有问题,换了个口就好了。

网友:
先将硬盘低格但一定要激活,再用安装版的盘装系统到格式化项,在此重新格式化,退出再用GHOST,如果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测下硬盘,看下有无坏道!

网友:
用安装版的XP,不要用GHOST版本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無法進入系統问题,只讀取到畫面就進不了
最後就重新安裝XP

网友:
用盘检查一下内存,一般内存坏了,系统文件长丢失或进不了系统,还不行的话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看是MB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再确定故障。如是硬件则看IDE,SATA方面,如是软件则看BIOS方面。。再不行用GHOST重装一下。。

网友B(2012-05-28):
PE都进不了,硬盘解压到一半的时候就不动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能进PE吗 ????

网友(2013-08-24):
硬盘接口看一下,再或许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