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更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9-07-24):
我是新手,对光耦的更换还不是很了解比如,代换的时候如何选择合适的型号,希望高手给一些经验,
在此谢过!
更换

网友:
我是随便代换的好像没出过问题 忘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我代换的原则是脚数一样,是好的就用,没出啥问题。但是为了更保险,在能找到相同型号的情况下还是用相同的

网友:
今天查了一下,原来光耦还分为线性和非线性两种,液晶电源用的都是线性的,这个应该注意得。常用得4N25,4N26都是非线性得,PC817A-C,PC111,TLP521都是线性得。

网友:
楼上似乎说的太远了,我们一般用817的代,没问题的,焊上去要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别外围电路是坏的,你换上去也是白换的,建议还是要多跑跑线,多量,多思考,多动手了。只要你多动,多想,多试,自然能修好很多东西了,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了。

网友:
一般做显示器维修的接触的多817一类的,或其他开关电源上的。所以就会直接四脚的代换四脚的!
其他的不是他们没注意,而是见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