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黑屏!~

楼主(2009-07-24):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2P黑屏!~客戶說不定時的!~有時候開機用一天都沒有問題!~有時候開機剛進系統就黑屏啦!~有時候進BIOS三秒鍾就黑屏啦!~接到手試了一下確實和客戶說的一樣情況!~外接顯示器也是一樣的情況!內存接過~!黑屏後電流定在哪不動啦!~是哪裏出了問題呢!~請各位指點一下!~
是不是顯卡部位出了問題啊!!!

网友:
这个现象有可能是显卡或者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首先加焊一下显卡再说。。。

网友:
这个是显卡故障的典型情况,建议取下显卡,焊盘拖亮了再把显卡做上去,最近接连碰到几台T42返修,之前仅仅做了加焊,拆开看到有些焊盘明显发暗,用焊锡拖亮后芯片焊上去推动的手感明显要好。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南桥也会引起曾经遇到过!

网友:
好多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LZ先看一下跑多少呀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我插数码卡跑FF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卡有问题!~